STC单片机AD模块受中断影响

楼主(2012-09-01):
因为一些原因,我将AD模块工作在查询方式下。发现AD码没有跟随信号变化。经过排查发现AD模块受到定时中断的影响而工作异常。于是立即查找STC的数据手册发现这么一句话:“建议启动AD转换后。。。若能将定时器、串行口、中断系统关闭更好。”综上所述,是否可说明AD转换会受到中断的影响而工作异常?如果在启动AD转换后真的关闭定时中断的话,我又担心会影响定时精度。
请高手们说说,谢谢!

网友A:
既然数据手册也有说法:“建议启动AD转换后。。。若能将定时器、串行口、中断系统关闭更好。”
说明影响肯定存在, 至于有没有这么严重不好说.
通常 AD 异常和信号和干扰也有关系, 外部端口的输出变换也会造成很大的噪声.

在启动AD转换后真的关闭定时中断的话,我又担心会影响定时精度。
是的, 肯定有影响, 但是可以通过合理调整而将影响限制到最少.
比如,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触发 ADC, 触发后就关闭所有其他中断, 只留 ADC 中断, 等 ADC 中断来了以后再进行别的处理(请注意中断嵌套的优先级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STC的ADC进行采样,但是偶尔会采集到一次错误的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说明AD转换会受到中断的影响

网友D:
AD的采样频率会被定时器打断。主要还是从中断优先级和程序结构上来考虑。这要根据要求来确定。不过尽量减少定时器内部的指令数也是减小定时器中断影响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