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均衡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2-09-01):
关于达林顿管有个地方看不懂,请教各位
“前级三极管的漏电流( ICEO) 会被逐级放大,从而导致达林顿管整体热稳定性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均设有均衡电阻,这样不但可以大大提高管子的热稳定性,还能有效地提高末级功率三极管的耐压。”
这里面的均衡电阻的阻值是如何定下来的?前一级的均衡电阻和后一级的均衡电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叫“均衡电阻”有点儿牵强
其值的确定是依据Icbo,工作温度以及对末极的影响程度。取值通常并不严格,宜取较小值。
若前后两级均设有此电阻,应前大后小,原理上讲可差β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