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带通滤波器的求助

楼主(2012-09-01):
附件是LM324(12V  -12V双电源)构成的带通滤波器,我查了相关资料找不到这个带通滤波器的具体计算方法,书上的反相端都是接的负反馈放大,这个好像要复杂点的,哪位大侠能帮忙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A:
MFB滤波器

网友B:
大致算了下,是个三阶BPF,
比常用的多了个C113,在低频时衰减加快了。
这种有三极点电路的建议楼主仿真下(三次方程)用手工很费时费力。

楼主:
好的,我去查下MFB滤波器资料.....我用仿真软件是MULTISIM还有个FILTER的软件,上面都没写算法,直接给出了曲线结果什么的

网友C:
用节点电压法可以理论计算出其传递函数,但是由于阶数比较多,直观应该看不出来,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可以用Matlab仿真一下。

网友D:
同相端需要直流电源偏置,直接下拉地是不行的。
《基于运放放大器的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上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建议先计算后再进行spice仿真。计算和仿真有些差异。

楼主:
先结贴下,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资料提醒,我去下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