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876芯片上的四个管脚作用

楼主(2012-09-01):
就是这四个管脚,有哪位高人知道是什么用吗?难道都是基准????有谁知道告诉下,谢了

网友A:
LZ,AD876是一款10位A/D转换芯片,其22、24脚分别为参考顶部约束引脚和参考底板约束引脚,21、25脚分别为参考顶部检测引脚和参考底板检测引脚。
   由于AD876芯片内部没有参考电压源,要使其正常工作,必须外接参考电压,参考电压就接在22脚和24脚上,但是可能由于外部参考电压的不稳而引起A/D转换的精度,所以还需将21脚和25接接一个反馈电路去稳定这个参考电压。

网友B(2013-05-10):
引用 网友A:
LZ,AD876是一款10位A/D转换芯片,其22、24脚分别为参考顶部约束引脚和参考底板约束引脚,21、25脚分别为参 ...

二个参考电压怎么接 反馈电路又怎么接

网友C(2013-09-25):
引用 网友B:
二个参考电压怎么接 反馈电路又怎么接

file:///C:/Users/sunny/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可以查看AD876的芯片资料,第10页,有较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