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56002

楼主(2012-09-01):
本人没有用过DSP,现有一机子用的是DSP 56002,外部接了RAM和ROM,还接了一个EEPROM,DSP 56002接了MODB和MODC到地,MODA接至电源,就是采用的是外部EEPROM的启动方式,/PS未接,/DS接了外部上接,X/Y未接;我想请问一下,DSP56002里面有代码吗?求解,谢谢?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先看一下datasheet的bootm部分吧
一般是有一个启动顺序的优先级的,比如说EEPROM的优先级最高,
则一旦检测到有EEPROM,就从EEPROM启动,否则继续往下查找
也有通过外部引脚上拉下拉选择的,具体还得看datasheet

楼主:
这样啊,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不懂 来围观一下

楼主(2013-03-16):
问题解决了,DSP6001外部 有个启动代码EEPROM,DSP的启动方式 由MODE ABC上下拉决定,此设置的模式为:外部EEPROM启动。故DSP内部无Program.
还有EPROM保存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