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中“工作频率”,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1):
推挽电路中“工作频率”,指的是“单个开关管”开关断的频率,是吗?

楼主:
有点迷茫,麻烦大家给个指点

网友A:
那还有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的说是“两个管子轮流导通完毕”后的频率

网友B:
信号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的频率??具体指的是??

网友B:
控制推挽电路工作的输入信号

网友C:
LZ看推挽拓扑工作原理,画一下主变压器磁芯的磁滞回线,磁滞回线跑一圈就是一个工作周期,
到时候自然分得清什么是工作频率,什么是开关频率

网友D:
不是吧。个人觉得

网友E:
坛主说的是对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9楼正解,也可以是楼主说的单个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