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两路不同周期的PWM,又要并行不悖?

楼主(2012-09-0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两路信号,一路信号控制一个单独的LED,PWM周期为20ms,另一路信号控制一个RGB 7彩LED,PWM周期为5ms。而这两个PWM又是互不影响的,看起来使各自执行的。因为PWM是用软件模拟的,而单片机又只有一个定时器,只有一级中断,这有点儿难办,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A:
关键是你要把PWM的分辨率做到多少

网友B:
7彩LED灯,给人看的,分辨率肯定不会高。

网友C:
如果占空比固定,这种频率的出10路都没有问题
如果占空比要求动态可调就需要考虑分辨率啦

网友D:
常用的办法:
用一个定时器, 假设定时器溢出周期设定为 100uS.
5ms 就可以做到 50 级 PWM 分辨率.
20mS 就可以做到 200 级 PWM 分辨率.
如果精度不够, 可以再缩短定时器周期.

网友E:
一个定时器,两个count就是两路了。
一般的闪灯100Hz左右的频率就可以了,除非光谱测试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