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中怎么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2012-09-01):
CAN通信中怎么进行阻抗匹配?
是根据线长吗?
是不是串联一个电阻就行了?
下面这幅图的电阻和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CAN总线通常在总线的两个末端连接120Ω的电阻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B:
根据 CAN 协议.

双绞线 (屏蔽/非屏蔽)
闭环总线
阻抗(Z):120Ω (Min.85Ω Max.130Ω)
总线电阻率(r):70mΩ/m
总线延迟时间:5ns/m
终端电阻:120Ω (Min.85Ω Max.130Ω)

所以: CAN总线通常在总线的两个末端连接120Ω的电阻实现阻抗匹配

楼主:
3# airwill 一个CAN网络有一个主节点和n个从节点,怎么理解总线的两个端点呢?主节点那算一个端点,那另一个端点呢?

楼主:
我明白了,在所有结点都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A:
不是5楼想象的那样的。终端电阻请参考下图:

网友C:
6楼的是正解
不过在实际使用中一般在每一个结点都画上一个120欧姆的电阻(但是不上件)
防止一些意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