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开关故障技巧

楼主(2012-09-01):
一、损坏原因
开关管是彩电开关电源核心元件,由于工作在大电流、高电压的状态,除过流过压会造成损坏外,还应考虑其饱和导通时间与截止时间之比。损坏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
过压损坏
因电源过压而烧坏开关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市电输入电压过高。开关管c-e极承受电压为市电经整流得到的电压与开关管截止时脉冲变压器自感电压之和,正常为450650V之间(视机型而定)。若市电输入电压过高,超过开关管最高耐压值,开关管即被击穿。
2)尖峰脉冲吸收电路有故障。尖峰脉冲吸收电路一般由一只电阻与一只电容串联而成。若该电路元件开路,失去吸收尖峰脉冲的功能,就有可能击穿开关管。
3)感应电压过高。开关变压器绕组引脚虚焊(接触不良),或开关管稳压环路出现故障,都可能导致开关变压器感应电压升高,当加到开关管c极电压总和大于其最高反压时,就会将开关管击穿。
4)整流桥堆损坏。若整流桥堆击穿,表现为通电即烧保险丝,一般不会危及后面的电路。但有时也可能因交流市电窜入而损坏开关管。

网友A:
不错,鼓励资源共享。长见识了,楼主辛苦

网友B:
重于知道比较深入的解答了,不错

网友C(2013-05-11):
想找蕊片D13007K,HBR3045,HBR2045管脚图,刚刚进入,新手,见笑了,回复在QQ476227844邮箱就行了,多谢了

网友D:
这电源开关资料值得学习,对于设计电源开关挺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