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焊盘的作用

楼主(2012-09-01):
请问大虾们,能详细讲下梅花焊盘(固定安装孔)的作用吗

网友A:
固定安装孔做梅花焊盘一般是给安装孔GND网络,因为一般PCB铺通为GND网络铺通

这样的话安装PCB外壳器件后,其实也就是使GND与大地earth相接,在某些场合上使PCB外壳起到了屏蔽的作用。

有的也不需要把安装孔连接GND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了解,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直接用焊盘代替呢?是用梅花小焊盘会拉力还是怎样呢?

网友B:
其实就是防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防滑?怎么理解

网友C:
请问大虾们,能详细讲下梅花焊盘(固定安装孔)的作用吗
引用 楼主:

1:固定孔需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时候,如果固定孔是金属化的孔,回流焊过程锡将把孔堵死。
2:固定孔在用螺丝固定时候,又需要螺丝和GND连接。第一点说了,这是非金属化孔,所以这个孔本身就无法接GND了。那就在这固定孔的焊盘上打一圈接地的小孔,外加一圈阻焊开窗,让这些阻焊开窗在SMT时候上一层锡膏,过炉后就锡微微凸起,这样上螺丝时候,螺丝就能可靠接GND。
看看这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D:
7楼能否用剖面图,再详细展开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呐,是金属化的孔,固定铜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铜排是走大电流,另外普通的焊盘也可以很好的和螺丝接触固定好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传了接地的梅花焊盘,其实只要解答了这个梅花焊盘和用普通焊盘有什么区别或特殊的作用就明白了,感谢各位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上传两个接地的梅花焊盘

网友C:
回复 楼主:
122694122695122696122697
上传了接地的梅花焊盘,其实只要解答了这个梅花焊盘和用普通焊盘有什么区别或特殊的作用就明白了,感谢各位啦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问过我们公司一个同事,既然是金属化孔,为何还要多加一圈过孔。他说看别人这样用,他也跟着干,没有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7楼正解,今天问了位大师,他说只要是用螺丝固定的 孔,就不能金属化,用梅花焊盘和普通焊盘一样,只不过普通焊盘要加去金属化

网友E(2013-05-24):
又长见识了!

网友F(2013-08-12):
7L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G:
金属螺孔可能被挤破,造成接地与不接地的零界状态,造成系统莫民奇妙的不正常,我们就遇见过,梅花孔,不管应力如何变化,总能保持螺钉接地

网友H:
是梅花焊盘的库文件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16# 沈伟平1
再上传两个接地的梅花焊盘

我想问一下,这种过度非常平滑,有线有面的走线或铺铜是怎么弄得,我都是先走线再铺铜,效果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一下,这种过度非常平滑,有线有面的走线或铺铜是怎么弄得,我都是先走线再铺铜,效果不好啊 ...

用弧线画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弧线画出来的

谢谢啊 我试试哈

网友J:
来看看各位大神的解说,学习中

网友K(2013-10-21):
引用 网友C:
1:固定孔需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时候,如果固定孔是金属化的孔,回流焊过程锡将把孔堵死。
2:固定孔在 ...

这个红色的按键哪里有卖?

网友L(2013-11-27):
引用 网友C:
1:固定孔需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时候,如果固定孔是金属化的孔,回流焊过程锡将把孔堵死。
2:固定孔在 ...

固定孔,怎么设置才能在加工的时候加工出来非金属化的效果呢。我用protel系列软件。

网友M(2014-02-07):
学习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N:
还不知道梅花焊盘是什么作用

网友M:
可能是考虑了电气特性和制作工艺的因素吧

网友O:
呵呵  有谁有allegro的带一圈小孔的固定孔封装 发来看看

网友P:
梅花孔/卫星孔/卫兵孔是为了在波峰炉焊接的时候方便一些,有的焊盘过大,散热太快,导致焊接的时候容易虚焊,假焊,所以做成花孔,我们也叫加流锡槽。

网友Q:
从EMC考虑,其实就是接地效果比一般焊盘好很多,在做浪涌测试和ESD测试时效果显著,至于其他所述因由我不发表意见

网友R(2014-09-21):
兄弟我画的板里面尽是悲哀!

网友S:
我觉得一是共地因素,二是便于固定,不容易松动,可以起到弹片的作用。

网友T(2015-07-14):
引用 网友C:
1:固定孔需要非金属化。过波峰焊时候,如果固定孔是金属化的孔,回流焊过程锡将把孔堵死。
2:固定孔在 ...

兄台有没有上述梅花盘的封装呢?始终画不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U(2015-09-11):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弄过

网友V(2018-07-07):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还真问过我们公司一个同事,既然是金属化孔,为何还要多加一圈过孔。他说看别人这样用,他也跟着干 ...

其实,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会想放置一个焊盘岂不是更简单?的确如此,但放置一个焊盘在过回流焊时,这个焊盘过孔就堵死了。8焊盘放置成梅花状,过孔尽量小,可以防止这一问题。同时也能很好的螺丝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