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AC24V,50HZ,如何得到一个瞬间DC18V,40A的输出;

楼主(2012-09-01):
输入:AC220V,50HZ,如何得到一个瞬间DC18V,40A的输出?  电路稳定工作的电压是18V,2A;

先要确定这个瞬间是多久?

网友A:
帮顶,顺便听课

网友B:
瞬间是多长
做个18V,2A的电源,多并几个输出电容不就得了

网友C:
瞬间是多长?这个问法好,呵呵。1pS?1nS?反正我觉得1秒是太难了。。。帮顶,也想听电源大牛讲课

网友D:
在整流回路并一个小组织电阻,外加串联按钮,不就OK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效果

网友E:
瞬间 你得先定义好
楼主发了贴后,不来看了

网友F(2019-09-13):
你需要很大的电容,限流充电,然后监测到电容两端电压达到了,在控制电容两端直接放电。电容的ESR还必须得小,只要你容量够大,瞬间放电100A都没问题。

网友G:
你的瞬间需要有基本清楚的定义,还有能够容忍多大的电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