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510锂电充电管理,看了几个小时都没看懂

楼主(2012-09-01):
1、这种电路boost引脚怎么可能升到比VBAT更高的电压?
2、电压采样怎么没看到,内部框图也没看到误差放大器

求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不应该呀,LZ是不是脑袋瞬间短路了,哈哈
1,内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SW脚被续流二极管钳位到GND,CS脚→Boost外置二极管→Boost电容→SW脚,Boost电容充电到BAT电压;内部开关管导通,SW上拉到VCC,VCC+Boost电容原电压(BAT)=Boost电压,升压
2,OVP脚就是电压反馈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今早起来看了你的回复瞬间就懂了,我老是想着那个boost电容是接地的。。。其实是被VCC自举起来的

LT的说明书真不如TI 和NS,只讲功能和结论,原理却讲的很少

TI的说明书一般都有大篇幅的functions description,内部每个放大器比较器的作用都讲的清清楚楚,前几天看线性锂电充电BQ24005的说明书TI会先把锂电的特性先讲一遍,后面还有大篇幅PCB铺铜散热的定量分析,这些都是与芯片自身关系不大的知识。

网友B:
个人感觉Linear的数据手册写得很好,呵呵。可能是习惯问题吧

网友C:
这是一个带电感的,降压的,充电IC,凌特的芯片用不起啊,一个芯片顶我一个整体产品的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有一箱旧锂电池,做个充电器自己玩的,不差钱:lol

网友D:
个人感觉Linear的数据手册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