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这个程序为什么会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2-09-02):
ST, TE, TEST, TI, AI
当输入英文字母的时候,程序会不断的输出,不会在 cin 处等待。

//test.cpp
//Linux编译命令 g++ -o test test.pp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这是什么原因呢?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函数入口
main()
{
        int i;
        while(1)
        {
                cout<<"分别输入英文和数字看看有什么不同:";
                cin>>i;
        }
}

网友A(2012-11-01):
楼主,可以停下来等待输入

网友B(2012-12-08):
楼上正解 :D

网友C:
int类型  那么输入得为整数  你输入字符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D:
呵呵,你最好试着输入数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