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积分器的分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2):
积分器就是能将输入信号进行积分运算的元件。
设输入信号为x(t),那么通过积分器后,输出信号为y(t)=∫x(t)dt
设系统初始状态为0,将输出信号进行laplace变换Y(s)=X(s)/s,因此在复频域内,积分器的单位冲激响应为H(s)=1/s。
在物理实现过程中,用到了积分电路来实现,其中反馈回路里包含积分元件电容,它是对流经它的电流进行积分

网友A:
积分器按信号分为模拟式和数字式   还可以按作用分为差动式,运放式 等   主要看你用在哪里   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