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三极管连接电容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2):
可以防止干扰。

楼主:
谢谢!这样还是没怎么明白,详细一点比较好。

网友A:
三极管的放大,是基极有电流流过,在EB极之间加电容,交流、高频、脉冲的信号被电容滤除了。

网友B:
应该是个阻容降压电路吧!想一下,没有了压差,三极管还能导通吗

网友C:
好像是防止共态导通......

网友D:
赞同4楼的说法

网友E:
滤EB间干扰信号

网友F:
以前在高频振荡里见过这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