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ST LINK V2能方便地用于STM32F芯片上?

楼主(2012-09-02):
*
看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资料,支持IAR EW5.5,而ST LINK V2只有在IAR EW6.20以上版本才支持。
*
什么时候.ST出一个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X.0库,能用在IAR EW 6.20上?

网友A:
呵呵,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资料,支持IAR EW5.5
当然也支持IAR EW6.20以上版本

网友B:
可以试试支持不

楼主:
呵呵,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资料,支持IAR EW5.5
当然也支持IAR EW6.20以上版本

那就是说,STM32F10x_StdPeriph_Lib库,对于IAR是向上兼容啦。:$

楼主:
感谢airwill等楼上几位。
下面把IAR EW 6.3,6.4版本中使用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库会遇到的问题归纳如下:
1)用\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文件夹内的IAR工程编译时会报错,原因是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使用了 old version 的预定义。
2)解决方法:
   A) 将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的arm\CMSIS\Include\core_cm3.h头文件屏蔽掉-->core_cm3.h.old
   B) 在IAR EW软件的General Options中,选中Use CMSIS项;
   C) 将编译时出现错误的几个extern ...注释掉。

  到此就可以在高版本IAR EW中使用低版本STM32库了。

网友C:
不兼容问题主要是CMSIS造成的,还好改起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