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出现xst 2033 error, port I is connected to GND怎么解决

楼主(2012-09-02):
帮帮忙啦。

网友A:
pcore's .mpd 吧数据信号连到顶层。
同时,把该信号加入到 pcore's .mpd 文件。

楼主:
管用。谢谢啦。猴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牛
引用 网友B:
喜欢我不?

网友C:
喜欢我不?
引用 网友A:

猴哥。。。你好直接~~~:lol

网友A:
:kiss:必须的。

网友D(2017-10-07):
引用 网友A:
pcore's .mpd 吧数据信号连到顶层。
同时,把该信号加入到 pcore's .mpd 文件。

您好,我想问一下ISE的2033error:Port IB of Input buffer fenpin/clkin1_buf is connected to GND如何解决,看了您的回答,但是不知道应对哪个mpd文件进行更改,我所使用的fpga是V6,这是本人项目,十分着急,期待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