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2-09-02):
在用1602显示时间时,第一行显示日期,第二行显示时间但第一行也显示了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啊?附件是图片

网友A:
地址弄正确了没?..第二行首地址弄正确。

楼主:
第二行是从oxc0开始的呀

网友B:
网速问题,看不到?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看下,应该是地址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89-:";

void ds1302_init()
{
  write_ds1302(0x8e,0x00);//禁止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0,0x00);//写秒
  write_ds1302(0x82,0x00);//写分
  write_ds1302(0x84,0x00);//写时
  write_ds1302(0x86,0x31);//写日
  write_ds1302(0x88,0x08);//写月
  write_ds1302(0x8a,0x02);//写周
  write_ds1302(0x8c,0x12);//写年
  write_ds1302(0x8e,0x80);//允许写保护

}

void main()
{

uchar t_sec,sec1,sec2;
uchar t_min,min1,min2;
uchar t_hr,hr1,hr2;
uchar t_mon,mon1,mon2;
uchar t_date,date1,date2;
uchar t_year,year1,year2;
uchar t_day,day1;

LCD_init();
delayus(5);

ds1302_init();
delayus(5);

while(1)
{
  t_sec=read_ds1302(0x81);//读秒寄存器
  sec1=t_sec&0x0f;
  sec2=(t_sec>>4);

  t_min=read_ds1302(0x83);//读分寄存器
  min1=t_min&0x0f;
  min2=(t_min>>4);

  t_hr=read_ds1302(0x85);//读时寄存器
  hr1=t_hr&0x0f;
  hr2=(t_hr>>4);

  t_date=read_ds1302(0x87);//读日寄存器
  date1=t_date&0x0f;
  date2=(t_date>>4);

  t_mon=read_ds1302(0x89);//读月寄存器
  mon1=t_mon&0x0f;
  mon2=(t_mon>>4);

  t_day=read_ds1302(0x8b);//读星期寄存器
  day1=t_day&0x0f;
  //day2=(t_day>>4);

  t_year=read_ds1302(0x8d);//读年寄存器
  year1=t_year&0x0f;
  year2=(t_year>>4);

  LCD_write_com(0x80);
  LCD_write_Data(table1[2]);

  LCD_write_com(0x81);
  LCD_write_Data(table1[0]);

  LCD_write_com(0x82);//写年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year2]);

  LCD_write_com(0x83);
  LCD_write_Data(table1[year1]);

  LCD_write_com(0x84);
  LCD_write_Data(table1[10]);

  LCD_write_com(0x85);//写月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mon2]);

  LCD_write_com(0x86);
  LCD_write_Data(table1[mon1]);

  LCD_write_com(0x87);
  LCD_write_Data(table1[10]);

  LCD_write_com(0x88);//写日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date2]);

  LCD_write_com(0x89);
  LCD_write_Data(table1[date1]);

  LCD_write_com(0x80+0x40);//写时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hr2]);

  LCD_write_com(0xc1);
  LCD_write_Data(table1[hr1]);

  LCD_write_com(0xc2);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com(0xc3);//写分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min2]);

  LCD_write_com(0xc4);
  LCD_write_Data(table1[min1]);

  LCD_write_com(0xc5);
  LCD_write_Data(table1[11]);

  LCD_write_com(0xc6);//写秒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sec2]);

  LCD_write_com(0xc7);
  LCD_write_Data(table1[sec1]);

  LCD_write_str(9,1,"week=");

  LCD_write_com(0xce);//写星期寄存器
  LCD_write_Data(table1[day1]);

}

}

网友C:
填6个空格试试

楼主:
谢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按程序来走应该是第二行日期后面的时间是不应该显示的

网友D:
是不是你写字符的循环位数没有控制好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已解决,是控制字子函数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