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E7753问题,波形读取(有图)

楼主(2012-09-02):
用ADE7753做电能监测,

波形采集的相位校准问题,请看采集的波形图,这是一个阻性负载,连续采集3个周期,第一个周期(20mS)采集电压波形,第二个周期采集电流波形,第三个周期采集有功功率。绿色的是电压,黄色是是电流,红色的是功率。不知如何调整才能使电压和电流的相位一致。
还有就是线周期寄存器的数据读不出来,

楼主:
自己顶,看了研究这个的比较少呀!

网友A:
你采样本来就没有同步呀,不同的周期去采电压电流,怎么能做好同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