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热击穿”??

楼主(2012-09-02):
以前只看课本看见过热击穿问题,现实中也碰到了竟然。。
冬天工作,没问题,经过这个夏天,产品故障率明显提高了N倍。全部都是管子烧了。温度有80°左右。
图中用的管子是功率NPN管子,内部达林顿结构,集电极接的变压器,开关频率20K。VCC=12V。
有用散热器,加大散热器倒是能解决,但是感觉设计问题。没弄过功率管子。。看了些资料,说是热击穿,但都没说怎么设计才能防止热击穿。求坛友给看看,提点宝贵意见。

楼主:
TIP142达林顿管子

楼主:
顶楼的第二个图是想删掉的,怎么编辑也删不掉,看客们休怪啊。。。

网友A:
达林顿Vces较大,估计驱动没有问题,只能加散热器了。

网友B:
结温不能过高,必须加强散热,除加大散热片外,热对流条件也要在结构设计时考虑。

楼主:
测量的三极管的集电极波形并不是方波,有失真。
基极方波很好。

网友C:
可能是设计问题。你的负载功率多大?是正激还是反激拓扑?复位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负载功率不到20W,是个高压静电棒,啥拓扑不太明白,没有反馈,如何能让集电极波形更接近方波??

网友D:
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E:
达林顿管不好,用两个三极管才好。

网友F:
如果有铁盒,用导热硅胶将散热片贴在铁盒上

楼主:
改用MOSFET会不会好呢?
手头没MOSFET,没法试验!

网友G:
这样子很容易顺坏管子的。当管子导通时,电感充满电;当管子关断时,电感释放能量,除了能量耦合到负边绕组,还有一部分能量直接打在管子上,所以说会对开关管造成损害。第二幅图是最不可推荐的接法。可以在变压器的原边加上一个由RC和二极管组成的箝位电路。

楼主:
第二幅图是我画错了,是第一幅图,第一幅图中加了RC电路了,钳位二极管应该怎么加??

网友H:
觉得RC回路还是用二极管好些。反向泄放电流在RC状态下,压降较大,有一部分通过TIP142内部的二极管泄放,会增大管子的功耗。

楼主:
47欧姆电阻前面是方波,基极就变形了,有高有低,集电极变形的更厉害。。。

楼主:
实在没招就换更大的管子!
哪个朋友给推荐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画出负载整流部分电路图,标记好变压器的同名端看看。

因为负载是电感, 接近方波不太容易。20W的话,12V供电,电流有近2A了,加散热片,或用MOSFET管会好些。

建议RC并联后串个二极管接在变压器初级。

楼主:
回复 楼主:
建议RC并联后串个二极管接在变压器 ...
引用 网友C:

这招试过了,无用。
不弄了。。换大散热片。
谢谢楼上诸位的回复。。

网友I:
这个不好推断。
还是测试一下波形,看看集电极的波形,尖峰电压是否超过了。
还得测量一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