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2-09-02):
最近做了一批板子,用的STC89C52,结果都出现了下载问题,有的板子有时能下载进一两次,有的一次都下不去,分别它板子的单片机部分和MAX232部分和一个其他电路板接上,测试了:这两个部分单独都是正常,很容易下载。结果在板子自身下面反而不能下载,很奇怪。到底是什么问题?分别单片机和MAX232都是好的,合在一起就出问题了。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下载软件用的4.83.

网友A:
降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B:
建议只接单片机、232、电源。
下载试试!

楼主:
我发现每次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全新的片子,每次可以直接烧写成功一次,就第一次,但是后面就很难烧写进去了,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C:
可以改一下烧写时的波特率,最低波特率改为1200  再试试。

网友B:
好像下载时有个选项,下载是否与P10、P11有关来着。
新片子默认无关。
如果第一次下载时选有关。
那么第二次下载时,那两个管脚必须拉低!

网友D:
先修改一下波特率看看,是不是max232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