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一上电各个引脚就是高电平

楼主(2012-09-02):
如题,如何保证一上电各个引脚就是高电平。

网友A:
在main函数执行之前?

网友B:
初始化时用程序写进去,强制拉高!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在配置里把端口设置为输入,然后再在程序里把端口设为输出

网友D:
上电后在运行main前,端口是输入的配置,运行main(在程序配置运行后)后,端口为输出的配置。

楼主:
哦,直接在配置里把端口设为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一直是输出的配置。

楼主:
是这样的,程序中需要根据调速把在一个端口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如果我在配置中就配置为输入,程序中改输出,那么出来的波形正常。

楼主:
如果我直接在配置中就配置为输出,观察波形时,就有毛刺信号

网友F:
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

楼主:
嗯,不拧调速把时就有。对于这个不太理解为什么。

网友G:
没做过,帮顶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管脚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I:
我觉得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来实际的,可以从微处理器的内部配置和外部连接两部分来设计。

网友J:
我觉得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片子上电时 VDDA 和 VDDD的波形。如果 VDDA滞后 VDDD 那么 IO口在上电时会有毛刺出现。
如果VDDA的上电时序早于VDDD或者相同, IO 设置成 Pull-up resister 模式应该就能保证一上电IO输出就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