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服务器】项目外包

楼主(2012-09-02):
1、串口通讯服务器主要功能如下:
1)、串口与网口的透明转发功能
2)、串口与光口的透明转发功能
3)、串口与E1(2兆)的透明转发功能

2、串口通讯服务器的技术规格如下:
1)、供电满足24V基站、-48V、220V基站(防反接)
2)、至少4个串口,可扩展至8个串口(支持RS232/RS485/RS422)
3)、至少支持3路10/100M以太网端口(端口可配置trunk/access模式)
4)、2路光接口(收发),支持PTN/GPON设备光纤传输方式。
5)、具有强大的VLAN功能,克服传统IP组网的"可能会出现广播风暴和资源冲突,系统传输组网不够稳定、可靠"的缺点。
6)、支持“灵活QINQ”, 具备单层、双层VLAN TAG剥离或添加功能。
7)、需对上传通道进行速率策略配置,可对上传通达的带宽及上传级别进行管理。
8)、可扩展支持2路E1转以太网透明传输方式(协议转换)
9)、内置以太网交换芯片,实现串口,E1口,光接口,以太网口的局域网数据交换。以太网接口10M/100M,支持全/半双工自适应;
10)、RS232/485串口数据透明传输到PTN网络,通过PTN传输汇聚到中心端然后再经过TCP/IP网络透明地传送到数据服务器,把数据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转换器上的RS232/485串行口上。
11)、拥有完善的智能状态指示功能,可以即时提示设备的以太网、串口等接口是否连接正确
12)、串行数据接口符合RS-232、RS-422及RS-485相关标准,对串口数据进行了透明传输,可以接纳不同的总线方式,并可自动检测接口是否进行物理联接、数据正常通讯等,接口提供50bps-115200bps多种速率等级可设置。同时设备的所有串口完全物理独立;
13)、支持TCP/IP协议包括:ETHERNET、ARP、IP、ICMP、IGMP、UDP、TCP、HTTP
14)、可以方便简单通过WEB浏览器配置设备参数;
15)、可通过网络实现设备的程序软件在线远程升级;
16)、工作方式可选择TCP Client,TCP Server,UDP,本地监听端口、目标IP和监听端口均可设定

该项目不是很着急,可以给予充足时间,有兴趣者联系我:
邮件:abcd0755@tom.com
QQ: 33033902

网友A:
LZ是想做一个串口服务器+网管交换机?费用预算有多少?

楼主:
主要涉及到的具体技术有:网络通讯(并带一个交换机芯片)、光口通讯、 E1通讯和串口口通讯,网管功能方面是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具体细节和费用可以私下同我联系。

网友B:
个人猜测,这个项目做产品的意义不大,作为某单位申报科技创新有很大意义,预计拨付研发费用估计300万以上,估计一年时间,10个人都搞不完。看起来是串口服务器,实际技术要求远远超出,差不多是定制一个交换机了。

网友C:
1、电源口
2、4/8个串口(支持RS485/RS232/RS422),没有指出具体封装形式以及端口定义,考虑到应用场景为网络设备,建议采用RJ45,“不同的总线方式”不理解。
3、至少3个FE网口。
4、2口光口(可否理解成一个以太网光口,一个GPON端口),GPON为OLT,还是ONU?个人觉得应该是ONU,以太网光口为百兆,还是千兆?单模还是多模。
5、没有提到产品的可靠性要求,如静电、辐射和防雷等。
系统可以划分成 电源板+主控板,电源板分为 直流电源板 和 交流电源板 两种,这种可以灵活配置;
总体感觉产品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用户端的设备,比如智能电网上的终端设备,讲串口数据通过PON/以太网/E1上传到相应的服务器。

网友C:
CPU+交换芯片+PON MAC +E1 +EPLD;像这种处理能力不强的交换芯片,基本都内置PHY了。

楼主:
该设备覆盖面比较广,对于刚上道的"菜鸟"来说,开发难度和阻力是比较大的。
由于没有特殊的算法或者某种专业领域的苛求,对于轻车熟路的"神鸟"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的确,应用场景是一个用户端的设备,比各类串口通讯的终端设备通过PON/以太网/E1上传到相应的服务器。

技术规范补充如下:

17) 光接口规范
光波长: 850、1310、1550nm可选
平均发光功率:≥-8dBm (单模、1310) ≥-18dBm(多模、850 )               ≥-25dBm(多模、1310)
接收灵敏度:  ≤-36dBm
光口类型:FC/SC可选;单模/多模可选;单纤/双纤可选
18) 以太网接口规范
以太网接口速率:10M/100M自适应;
以太网接口兼容IEEE 802.3协议,支持IEEE 802.1Q
19) 串口接口规范
电气特性:符合CCITT V.28协议
传输速率:50bps-115200bps
20) 全端口按照4KV的防雷等级设计。

1)

网友C:
从哪去找这个团队,太难了,硬件,软件,还要测试,软件一个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D:
一点难度也没有,
N年前我就做出来了,
LZ预算有多少,
1亿美元我做了,
全功能实现,超完美;P

网友E:
lz做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完全没有量产价值。

通讯本身是高速到低速,里边参数,特别是多路的,搭配就是高手也得费力气。

要知道tplink这样规模地厂作出的路由器前期都会丢包严重!

没个几百万和半年时间是做不好的。这种无价值的东西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网友F:
集成了现代几乎所有的通信方式,非的8国语言的人才行。一定大公司才接的起

网友G:
做个N个串口(蛮多)+1个网口的设备(内跑LINUX)。光接口没搞过。3个网口?那么多。

网友H:
4个串口,3个网口,两个光口,一个芯片就可以实现。硬件容易解决。难就难在软件上了,确实 需要时间。

网友I:
有基本满足要求的成品板,需要可以联系。
开发还是免了……

网友A:
如果不量产,的确没有必要开发。
一个成熟的串口服务器加一台CISCO交换机就搞定了(如果要E1线路,得上三层交换机或路由器),成本低(用华为的产品更低)、稳定、兼容性都好。。

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重新造轮子也行,费用够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J:
除PTN口外其它都相对容易
PTN口目前国内还停留在FPGA+MCU实现的基础上
E1和RS232等TDM业务上PTN口做PW?

网友K(2012-10-10):
这是要做个通信管理机吗,我们有类似的

2个10/100M光/电可选、支持交换功能以太网,1个10/100M电口,4个232/485可选串口,1个DB9的调试串口。支持串口转网络,支持规约库: IEC60870-5-101、IEC60870-5-102、IEC60870-5-103、IEC60870-5-104、CDT、MODBUS、DNP等常用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