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必须在第一页面的寄存器

楼主(2012-09-02):
四位机对立即数操作的指令

网友A:
第二页及第二页以后的其实也可以,只是麻烦点,需要先将立即数赋值给一个临时变量,然后在保存到目标寄存器

网友A:
Bank1或Bank1以后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B:
对于BANK0以外的RAM,只能进行直接数操作,要进行立即数寻址

网友C:
exp:
     temp1为临时变量   BANK1_RAM为第二页中某RAM,要给BANK1_RAM赋值05H,具体操作如下:

   LDI    temp1   ,05H
    STA    BANK1_RAM

网友D:
举例将名为USER_RAM1赋值为01h
1.先将立即数保存到位于BANK0的RAM中,一般是自己定义的临时变量
   LDI   TEMP1,     #01H

网友D:
2.再使用直接寻址,将TEMP1或是寄存器A中的数据保存到USER_RAM1中
   STA   USER_RAM1

楼主:
大家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