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I2C的MCU

楼主(2012-09-02):
咱中颖有没有带I2C的MCU

网友A:
直接用IO写吧,其实带了I2C,这个中断也是很复杂的。

网友B:
79f32, 79f162等IC有master.

网友C:
其实,iic协议,还是软件写方便

网友D:
自带的固然好用,不过还是习惯用IO口模拟

网友E:
中颖产品还是很齐全的啊

网友F:
79系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G:
有硬口就尽量不要用软仿!

网友H:
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