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关于PCI express 链路速率和宽度

楼主(2012-09-02):
大家好,我在用PCI expess IP core制作设备时遇到了一个问题,上来问问大家,应该如何解决?
我用PCI express v1.7生成了一个EP,然后在transcation层上写了一些用户逻辑,设备代码烧入到设备后,插到主板PCI express插槽上,然后设备驱动以PIO方式读写设备,能够准确地读写,但是我发现速率上出了很大问题,然后我查了一下设备的链路速率和宽度,发现训练的结果很不好啊!

设备的配置信息是:
         PCI express GEN I x8,或者 PCI express GEN II x4
但是我用 lspci -vvvv,获取的实际链路信息是:
         PCI express GEN I x1

这样的速率和带宽非常降低设备的传输效率啊!于是我在考虑是否是我的设备没有配置好,然后我就找了另外一块设备,PCI express GEN II x8的,lspci -vvvv的结果还是 PCI express GEN I x1,所以我想应该不是设备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各位,请帮帮忙啊!

网友A:
PIo的方式操作当然是很慢了啊,用DMA 进行memory读写操作方式速度才会快。

楼主:
是的,ML605
2# GoldSunMonkey

楼主:
PIO以及DMA只是TLP的操作方式吧,和链路宽度及速率没有关系吧?

3# piandhai

楼主:
链路宽度及速率如果受限的话,DMA的性能也就受限了!
所以如何提高链路宽度和速率呢?
3# piandhai

网友A:
PCI express GEN I的传输线速就是2.5Gbps,PCI express GEN II传输线速就是5Gbps,不管是那种模式传输,这都不会改变。但是pio模式和dma模式对时钟的利用率是不一样的。pio模式下要占用cpu的负荷,且传输效率很低,在pio模式下不管是1lane还是4lane,8lane基本上传输速度没多大区别,因为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传输速率影响了效率,而是这种传输机制影响了效率。

网友B:
您只是测试速率,如果不使用DMA,效率是非常低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换台高配的主板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换台高配的主板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一定。

网友C(2012-12-10):
什么主板的问题呀 不采用DMA方式 就白搭,另外配套的上位机程序一定要处理好中断的问题,楼主知道的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板的问题呀 不采用DMA方式 就白搭,另外配套的上位机程序一定要处理好中断的问题,楼主知道的太少。 ...

感谢分享

网友D:
你仔细看看ML605的文档,我记得有个跳线是设置x1、x4还是x8

网友E:
XILINX的IP核没有DMA功能,你可以使用PCIe with enhanced DMA的IP核

网友F:
个人觉得是传输速度的问题   可能是传输速率不匹配哦

网友B:
:L又翻老帖子

网友G(2013-01-23):
PIO速度慢,用DMA的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PIO速度慢,用DMA的试下

还翻

网友G:
噢 不能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