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和F103F2 IO失效问题

楼主(2012-09-02):
最近给客户设计生产了一拼板子400片,使用的是F105K4 ,有20片左右控制继电器驱动三极管9013的IO失效,输出电平一直在2V左右不动,软件修改输出高低无变化。换新的OK。
另一款产品用F103F2做了10台样机,客户测试一段时间后,有一片控制蜂鸣器蜂鸣的9013的IO不输出高,换一片后OK。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对于一种成熟的单片机来说,应该很少见

楼主:
:(所以说很奇怪,搞的很郁闷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一直是这样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