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下载>PL2303最新驱动,告别蓝屏

楼主(2012-09-02):
我有2台电脑,蓝屏的,升级到此版本驱动后OK了

我现在灌STM32和STC的程序,用的几乎都是PL2303做的USB转串口

网友A:
PL2303 USB线胜在够便宜,5元有交易。我以前主要用力特的USB线,使用的是FT232芯片,稳定就一个字,可惜要100元左右。

现在用了18元的CH340/341 USB+STC自动冷启下载线,也是很稳定的。呵呵。。。:)

网友B:
to 2楼,,ch340的线18元???我买了好多条也才8~10元,,,taobao

楼主:
PL2303和CH340的芯片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相关的线材应该价格也差不多。
主要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C:
一直都用2303

网友D:
pl2303和ch340有啥区别?
我用的是面冷启动的!哈哈!!!

网友E:
win7 好像免驱动就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