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竞业限制,告诉你创新是怎么被扼杀的

楼主(2012-09-02):
例子一:
A公司产品中要使用B公司制造的CPU板,因为A公司无力设计生产,只能向B公司买。
C公司同样也用B公司的CPU板,但A和C是竞争关系。
现A公司员工D辞职去生产CPU板,卖给C公司,同时也可以卖给A公司,结果A公司说员工D违反竞业限制。
实际上,员工D只和B公司构成竞争关系,D和A不是同一行业,而且也为损害A公司的利益,再和B竞争后,有可能降低A的采购成本。但是糊涂法官判糊涂案,本不是法律上的事情,扯上了法律就是两败俱伤。
例子二:同例子1,把CPU板换成某芯片,假设所有所有公司都要买这个芯片,A公司员工D辞职后去做芯片卖,结果被A公司告侵犯商业秘密,搞笑不搞笑?法律竟然还支持。参考某公司某案例。
在法讲不清楚的地方,工程师得想好后路,特别是技术骨干。

网友A:
竞业限制很恐怖的。能不签就不签吧。

网友B:
关健是一点:  公司辞职后有没有按月支付补偿款,补偿款占员工在原公司工资的百分之几.....

网友C:
竞业限制的范围其实是很小,只不过有些公司故意搞的很大。
适用的人群其实也很小,不是骨干其实无效。
小心点就行了。

网友D:
现在是不管你是不是搞这个专业的,都叫你签署这协议.我们公司就这样,明明我从事的工作和公司的专业根本不搭界,也叫你签署保密协议,好在我普通员工一个,估计我出去了公司也不会为了这个和我打官司吧.

网友E:
个人认为LZ只是曲解了竞业禁止而已。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保密协议与竞业禁止不是一个事情

网友A:
个人认为LZ只是曲解了竞业禁止而已。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没签过那东西;里面的条款是公司主导,一个月给你发一两百*币,然后叫你无法在整个相关专业就职,关键是你下家用人单位如果知道你有竞业禁止的话,都会忌讳,即便没事,但人家为了防万一。所以我觉得最好不要签,除非你的待遇非常高。

网友F:
没用的,离职后的补偿是有规定的,按原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好像是70%,就是不要你做事。不给,或不够,就直接无效。不是很关键的人员,没公司愿意签竟业禁止。白养人了。

网友F:
原来公司的同事是个小经理,被吓说竟业禁止,没法找工作,我给他说了,第二天就办手续了。

网友F:
竞业限制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来源: 作者: 时间:2010/02/08
推荐劳动法律师:罗泽伟律师
由于竞业禁止限制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必然会给劳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甚而影响劳动者的生存,所以我国及外国的法律均规定约定竞业禁止条款须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至于补偿的标准,可根据公平原则确定,一般应相当于竞业禁止条款适用期限内员工原有收入的
  由于竞业禁止限制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必然会给劳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甚而影响劳动者的生存,所以我国及外国的法律均规定约定竞业禁止条款须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至于补偿的标准,可根据公平原则确定,一般应相当于竞业禁止条款适用期限内员工原有收入的一半为宜。如员工认为数额过低,可根据公平原则要求予以增加。
  对补偿标准我国没有统一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规定:“企业应当依照竞业限制合同的约定,向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员工按年度支付一定的补偿费,补偿数额不得少于该员工在企业最后一年年收入的二分之一。”《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竞业禁止协议约定的补偿费按年计算不得少于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一个年度从该企业获得的报酬总额的2/3。竞业禁止协议没有约定补偿费的,补偿费按照前款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珠海市有关条例规定:企业与员工约定竞争限制的,在竞争限制期间应当按照约定向员工支付补偿费;没有约定的,年补偿费不得低于该员工离职前一年从该企业获得的年报酬的1/2。以上规定都可作为确定经济补偿时参考。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先百度或看下劳动法再说,.....

网友F:
竞业禁止的补偿款,常见错误发放方法
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  来源:  阅读: 233
       将竞业禁止补偿款包含在工资中、将年底的奖金视为竞业禁止补偿款、员工离职后一次性发放竞业禁止补偿款.....等方法都是无效的,所以企业要想真正的用竞业禁止来保护自己的话,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离职后逐月发放。否则将得不偿失。

  案例:工资中包含竞业禁止补偿,无效

  王**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月工资六千元,其中包含了二千元的竞业禁止补偿费用。王**离职后,公司要求其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王**认为公司的这种行为,属于分割工资恶意避免避免支付竞业禁止补偿的做法,应该属于无效约定,遂提出仲裁。结果仲裁委员会裁令支持了王**的请求,裁令公司的这种支付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视为没有支付竞业禁止补偿,双方之间的竞业禁止约定无效。

  律师分析:

  在实践中,这种在工资中约定包含竞业禁止补偿费用的做法,很少有受到支持的。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要求企业在支付竞业禁止补偿费用上,必须在员工离职之后,按月支付给员工,这更从时间上彻底禁止了将竞业禁止补偿费用包含中员工的工资中遂月支付的做法。

  案例:将奖金视为竞业禁止补偿,无效

  李先生在一家公司做销售,以往每年底皆可以获得高额的年度佣金。2006年度,公司忽然一变,与李先生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约定每年底发放的并非佣金,而是竞业禁止补偿费。2008年中旬,李先生离职后,与公司就是应该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发生争议,遂发生仲裁。结果仲裁裁决认为公司的这种支付行为,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认定为李先生不需要向公司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

  律师分析:

  多数企业为了达到不付竞业禁止补偿,却有权要求员工履行竞业禁止义务的目的,采取多种回避法律的行为。这些行为,在实践中,很少有受到支持的,而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由于严格限制了支付竞业禁止的方式及时间,从而使企业恶意避免的做法更是难以实施,更有力地保护了员工的利益。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在与员工约定竞业禁止义务时,也应该注重于公平,应该适当尊重员工的权利,不能自己一点付出没有,却要求员工付出那么多。否则,即使签订了类似的合同,员工也根本不会尊重这种合同,更无从谈起主动履行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本身就是争议发生的一个隐患。

  案例:离职时一次性发放竞业禁止补偿,无效

  冯先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较高职务人员,2008年中旬,房地产行业整体不济,公司整体性地裁员,对冯先生,公司要求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并愿意向冯先生支付十万元作为竞业禁止补偿,在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在冯先生离职时一次性支付。结果冯先生离职后马上就去了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公司遂依据竞业禁止协议对冯先生提出仲裁,要求履行竞业禁止协议,支付违约金。最终仲裁认为,公司支付竞业禁止的方式违犯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视为没有支付竞业禁止补偿,从而认定冯先生没有义务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但是同时,又出于公平角度,裁令冯先生退还所收取的十万元给公司。

  律师分析:

  劳动合同法规定,竞业禁止补偿,应当在员工离职后,按月支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支付方式。任何违犯这种支付方式的行为,皆视为违法无效。本案中,公司依据惯例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造成了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局面。

  律师建议:

  竞业禁止合同,是公司与在职或者即将离职的员工,所约定的员工在职期间,更多的是员工离职之后,应该履行不去竞争公司工作,并不自办竞争公司义务的一种协议。这种协议的根本目的,在于此类员工在职时往往接触公司的商业秘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才作出的这一种约定。这种协议限制了员工择业的权利,所以会给员工离职之后带来一定的损失,所以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公司应当给员工适当的补偿。而且劳动合同法也明确确认公司应当向员工支付竞业禁止补偿。没有竞业禁止补偿的竞业禁止协议是无效的,对员工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但是同时,补偿的具体金额是多少,如何发放这笔竞业禁止补偿,对企业来说,也是需要合法处理的一件事。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竞业禁止补偿的具体金额,也没有规定可以参照的标准,所以企业在与员工协商竞业禁止补偿时,也应该考虑员工在职时的收入,离职之后可能性的收入,两者之间的差额,员工所接触公司商业秘密的重要性等各种因素综合确定。而对于发放的时间,则应当在员工离职之后逐月发放

网友F:
工作期间薪水含补偿道理都说不通。
我到一家公司就干了4个月,走了,难道我2年都不能找同行业的公司?

网友E:
你可能没签过那东西;里面的条款是公司主导,一个月给你发一两百*币,然后叫你无法在整个相关专业就职,关键是你下家用人单位如果知道你有竞业禁止的话,都会忌讳,即便没事,但人家为了防万一。所以我觉得最好不 ...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搜搜我06年前的帖子的话,估计还能找到我那些讨论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的帖子。

俺多年前就签订过类似你说的这种协议,这种协议关于竞业禁止部分是无效协议。

网友G:
这就是不研究法律的后果。竞业限制有效的情况不仅仅是离职的时候签了了个那个合同,还必须如下条件。
1:最长在离职后三年之内。超过三年竞业限制合同作废。
2:离职后,公司一次性或按月支付你竞业限制补偿。 补偿标准是离职时上一年度综合工资的一半及以上。如要你竞业限制两年,就是要补偿你一年的工资。
3:离职后,从事的竞业限制内的工作,作为被告,必须原告公司举证你从事竞业限制工作且给原告带来实际的损失,但是赔偿是按照合同来定的。
所以竞业限制不是一般公司给一般员工定的,那员工都的离职了。是掌握核心技术人员和客户资源的人。
在职保密,这个是必须遵守的,估计很多工程师,分不行在职保密和竞业限制的区别,才有有一些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