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应对程序跑飞问题呢?

楼主(2012-09-02):
程序跑飞是在所难免的,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一般都采取那些方式呢?

网友A:
这各个ROM各地址段设置狗,找出跑飞到地方,再进行分析,最后确保程序无狗情况也不能飞

good

网友B:
一般都是养只狗。

注意TI的很多片子的狗粮有两条,只有按顺序喂2条狗粮,你可以在前台、后台各放一条,这样就不怕啦

网友C:
最常见的是养狗, 还有陷阱.
但是陷阱往往在 C 中不容易实现. 用得相对较少

网友D:
一般都是用看门狗,跑飞了会重新启动,另外,把电源的抗干扰干扰做好一点,滤波做好一点,如果有必要可以加个金属屏蔽罩之类的,单片机选择抗干扰性能好点的,有些时候程序跑飞很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E:
看门狗就能解决了

网友F:
在产品设计的时候,使用看门够

网友G:
同意5楼的,一般都是在程序中整个看门狗的,只要程序以跑飞,自会复位的

网友H:
程序跑飞了   用看门狗电路强制复位   这是硬件层面的   软件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实现   具体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主要通过硬件看门狗电路复位   另外做好抗干扰处理   电源输入要干净   模拟地数字地要分开   这些都说烂了   唉

楼主(2012-10-07):
看来是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方法了,好了,挂了这久结贴了。

网友I:
看门狗,对于一般应用可以了!

如果应用需要实时,出现问题时由看门狗重新复位系统可能不一定来得及!

网友J(2012-12-04):
一般使用看门狗吧,这样能保证程序跑飞可以复位。

网友K:
看门狗,这个不错

网友L:
看门狗就能解决了ok

网友L:
一般使用看门狗吧ok

网友M:
据我所知,加了狗也可能会死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N:
必须看门狗呀
引用 网友O:
| 显示全部楼层
独立门狗 窗口门狗

网友P(2013-07-09):
跟楼上各位学习的啦,很好的,谢谢

网友Q:
看门狗的走起。

网友Q:
要不看门狗太没有意思的。

网友R:
跟着题目进来学习的,希望多看到这样的贴子,多学点经验,,少走弯路,顶起来

网友S(2013-08-27):
好贴必须要定啊!111

网友M:
楼上朋友们的方法都不行错,不过有的确实是加了狗还会死啊,一般用复位陷阱

网友T(2013-12-01):
一般使用看门狗吧,

网友U(2014-03-09):
软狗不太可靠吧。

网友V:
大家的程序都有多大啊,怎么会跑飞的?
我的程序有一次是因为复位引脚没有处理好而经常飞,其它的时候没有飞过的。
所以我感觉上,程序跑飞有可能是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