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2-09-02):
现在我需要为V5提供核心电压,电流比较大,很确定的知道会到1.6A,而且我对电源的纹波要求较高,该怎么处理?
我看有款芯片LT3083挺好使的,不过比较贵~~
还有你们是怎么处理散热的呢?如果我的电源芯片热功率在1.6w左右,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的吗?

网友A:
现在我需要为V5提供核心电压,电流比较大,很确定的知道会到1.6A,而且我对电源的纹波要求较高,该怎么处理?
我看有款芯片LT3083挺好使的,不过比较贵~~
还有你们是怎么处理散热的呢?如果我的电源芯片热功率在1.6w ...
引用 楼主:

1.6A是怎么算出来的?平稳工作时的实测数据?还是通过负载计算得到的?还是上电瞬间最大值?
FPGA上电瞬间的电流可能非常大,尤其是核电压的余量,还是大些好。
最好还是找一些同型号的开发板,看上边用的什么片子,参考一下。之前我们用V5SX50T和V5SX95T时,板上用的是PTH12000L,6A的。参考的是开发板的。

什么电源芯片的发热功率到1.6W?不如换一些效率高的DC-DC。只要纹波符合要求(留一些余量),应该没问题。

至于cost down的问题,最好还是在功能实现之后,再考虑。毕竟FPGA的应用还多是成本不敏感的居多。前期在这些小地方抠的太多,束手束脚的,反而可能为后期买埋下隐患。所有条件都抠得太紧,卡在边缘,一旦出了问题那可能就是全盘否定。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如出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B:
使用DC-DC芯片

网友C:
使用UC3842   TI公司生产的   建议使用开关电源电路     处理好高频干扰问题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D:
用上千块钱的V5还在乎百把块的电源?
电源很重要,一定不能省,如果用xpa默认报告的电流,差不多要考虑5倍余量

楼主:
1.6A是平稳工作时的实测数据。。。
我之前用开关电源发现不好使,LT3083电流可达3A,不推荐使用吗?
我再查查其它的开关电源。
谢谢你!
3# sleepybear

网友A:
不是不建议用。Linear的东西品质一般没得说。只是个人觉得3A的电流有点小,怕出问题。具体留多少余量,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还要看你的FPGA芯片。6楼给出了一些参考数据。
最简单和保险的办法就是找一找同级别的开发板,看看用的什么电源方案(官网上有原理图),可以照方抓药的用相同的,也可以参考一下该芯片的参数另选其他。
或者,如果PCB面积允许,也可以同时画上两个电源方案,加上一些隔离之类的。调试的时候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案,最终确定选择哪一个,再改版时选用。不过这样子要注意确认,如果尝试A方案,把B方案空载时,B不会有问题——有些电源芯片不能空载,空载会极热。当然,最好还是用A就把B焊掉;用B就把A焊掉。

个人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E:
加散热片或风扇就好了,还有就是从设计上考虑,建议分两级处理电源降压问题。

楼主:
不是不建议用。Linear的东西品质一般没得说。只是个人觉得3A的电流有点小,怕出问题。具体留多少余量,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还要看你的FPGA芯片。6楼给出了一些参考数据。
最简单和保险的办法就是找一找同级别的开发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详细,3ks!

网友F:
都是高手 受教了

网友G:
加个散热片,那就可以了!

网友H:
学习了,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使用散热片,最近刚刚发现的 这个还真不错

网友I:
使用散热片,最近刚刚发现的 这个还真不错
引用 网友G:
肯定

网友J:
楼上说的都对的 ,希望楼主采纳

网友G:
回复 网友I:
不好意思,猴哥,说错了,应该是制冷片!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G: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