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小电压的测量,求助

楼主:
我需要测量微弱光强的变化,用光电二极管实现
这个电路我做出来时候千分位一直会跳,排除外界光的干扰也不能解决

要怎么修改才能是读数稳定下来,我想在后面加个滤波电路有用吗 滤波电路要什么类型的呢?

我尝试使用过icl7650 仪用放大器 但是按照减法电路的方式接线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12-09-03):
这个电路能做到这样的精度已经很不错啦!加滤波基本没用的,加个屏蔽盒可能还有点效果,不过电路本身的温漂什么的都比较可观了,不信用个电吹风对着电路吹吹试试。

网友B:
LZ可以先找问题在哪儿(探测器?电路?还是ADC采集?),再提出修改方案。

网友C:
2,6脚加电容试试

网友D:
一般处理光电二极管需选择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均很低的运算放大器,OP07的输入偏置电流是nA级,Vos也比较大,换个高精度的运放吧,比如AD8551或者SGM8551S试试

网友E:
在R?C上各并个100P电容,输出加低通试试。

网友F:
这个必须采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低噪音的电源和运放。电路也太简易了,至少要加滤波电容。

楼主:
嗯 我发现这是光的问题  像上面的大神说的 这个精度已经不错了  我打算换个电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