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做的音频功放电路有点发烫

楼主(2012-09-03):
用TDA2003做了个BTL功放电路,12V供电,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电源的静态电流有100mA-200mA左右,测TDA2003的输出脚 ,电压为电源的一半左右5.5V,输出脚电流有50mA左右,乘以12V的话在0.6W的样子, 这个属于正常么, 就是TDA2003摸起来有点烫, 但是温度不是那么高,而且基本保持这个温度,用示波器看波形,确定没有自激。

楼主:
2# youimiss  你好, 那是不是一般TDA2003都要加散热片呢?  我感觉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本身对芯片有损坏吧

网友A(2012-10-16):
3# wzx1102k

网友B(2015-06-12):
不正常,同样的TDA2003,不同厂家的产品静态电流相差数倍,还是寻找静态电流小一些的,工作起来温升也很小。

网友C:
符合规格书描述的就正常,反之为不正常

网友D:
断开负载,测量两部分的输出电压,看看压差有多大。。估计是产品一致性差的缘故。。

网友E:
你居然不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