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CB被读保护了,如何清除?

楼主(2012-09-03):
STM32L152CB调试时被读保护了,如何清除?
管脚固定了,不好选BOOT从RAM中启动。
ISP口没有引出来。
难道片子就这么废了?
求清除读保护。。
:Q

网友A:
把SWD的几根引脚 引出来,就可以清除读保护。

楼主:
SWD就用了TMS,CLK,RESET这三个脚。
下面要如何操作?

网友A:
SWD就用了TMS,CLK,RESET这三个脚。
下面要如何操作?
引用 楼主:

硬件用JLINK,软件用segger一个JLINK相关的软件。
或者

硬件用STLINK/V2,软件用用ST的STVP。

楼主:
JLINK不支持STM32L系列的片子,最新的JLINK 也不支持。
手上有个ST-LINK III版的,不知道SWD可不可以,试试瞧。

网友A:
JLINK不支持STM32L系列的片子,最新的JLINK 也不支持。
手上有个ST-LINK III版的,不知道SWD可不可以,试试瞧。
引用 楼主:

很老的JLINK都支持STM32L系列的片子,比如我手上用的JLINK V6。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VP+STLINK III试过了,无效.

JLINK不支持的是软件不支持,就那个J-FLASH不支持。。

选F系列的可以,但是选L系列,unsecure chip选项就灰掉了。。

网友B:
没试过L系列的,是不是用的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