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6X单片机电流突然增大

楼主(2012-09-03):
C8051F36X单片机电流突然由47mA增大到200mA多,期间仅持续供电,没有其他任何操作,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A:
1、检查是否VCC过压造成芯片某个部分击穿短路。
2、检查是否有引脚等互相短路?
3、检查IO口输出是否有直接输出高电平对地了?
4、其它电路特性检查。

网友B:
换芯片试试,看是个别现象,还是大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