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下 lpc23xx支持串口的DMA传输么

楼主(2012-09-03):
如题,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菜鸟求帮助

网友A:
从数据手册lpc23xx_um.pdf的P629页图可以看出是支持的,具体可以问ZLG那边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支持的,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接收要先给长度不是太好

楼主:
4# mpuhome 能不能给个例程给小弟参考下啊,谢谢

网友C:
可以去NXP的官网找找LPC23xx的例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