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可控硅效应?

楼主(2012-09-03):
现在公司做锂电相关的产品,保护板上有用到8205 MOS管。生产过程中有好多保护板坏,要不不输出要不不充电;但是放置一天或两天后就好了。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处女贴哦,希望有大神解答。

楼主:
还有,我想知道“可控硅效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自己结贴了?

网友A:
因为你给了0分,所以自动结贴,问问题不给分可不是好习惯哟。

可控硅效应是指由于芯片内众多PN结,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负向的脉冲输入)触发其寄生而成的可控硅结构,导致芯片过电流烧毁。芯片烧毁不会恢复,建议你确认发生故障的板子所处的状态,对症下药。

网友B:
LS回答得好。又称为闩锁效应。现在的IC很少出现了。

楼主:
谢谢,由于没什么分所以没有给分。感谢无私奉献的楼上两位。

楼主:
目前这个MOS管拆下来时测量GS短路,但是放置一天后测试GS恢复正常了。现在不知道这个货敢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