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写的10uF/10V/A 这个A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9-03):
电容写的10uF/10V/A 这个A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封装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A B C 那些,那怎么知道我图中的电容是哪个类型呢

网友B:
A封装A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A表示大小而已.

网友D:
3216的封装

网友E:
钽电容的型号?

网友F:
A B C是不是也指明 耐压的?

网友B:
A,B,C,D,E 封装形式,A型,B型,C型,D型,E型钽电容。

网友G:
应该是指A型的封装尺寸。 也就是 3216 封装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版主,仅指明封装吗?那我就想,干嘛不用最小的封装啊。。。:)

网友B:
同样容量的钽电容,因为耐压等级不同,需要的占用的体积不同,所以就需要不同的封装。电容里同等容量下耐压等级越高,体积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