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电机驱动和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本人参加过几家FPGA厂商的电机驱动和控制技术研讨会,也参加过几家DSP 厂商的电机驱动和控制技术研讨会! 请问FPGA/CPLD 板块的技术达人几个问题:
      1.在哪种情况下电机驱动和控制会采用FPGA技术?
      2. FPGA 应用于电机驱动和控制最大的优点仅仅是功耗低,消耗资源少吗?
      3. FPGA 应用电机驱动和控制,是否也适用于精密电机控制领域呢?偶以前和几家做雕刻机,印染机朋友沟通,他们采用FPGA 方案多一些,但是医疗电子的精密电机控制采用FPGA控制的好像能少一些!
     谢谢!

网友A:
1. 不清楚
2. 肯定不是,是灵活和速度高。
3. 应该是

网友B:
个人觉得FPGA驱动电机方面有这么几个问题:
1,算法的复杂度vs成本:一般好的精密的电机驱动算法比较复杂,多采用dsp这类的CPU器件,普通的控制单片机就可以了。这就是说成本差不多的dsp和FPGA,FPGA在算法实现上比dsp烦(这其中也有设计人员的因素,写C的工程师改用HDL写算法,有难度),而算法简单的用单片机成本比FPGA要低。
2,FPGA用由电机控制场合:1>并行控制多个电机,一DSP的IO不够,两个dsp成本又高了。2>要求控制的速度较快。
3,精密电机控制采用FPGA控制少一些多多少与第一点相关。
:)

网友C:
如果外接了高速的光电检测器件如光栅尺等,需要做细分,或者需要特定时序配合外围器件时,都需要FPGA,具体算法都要在DSP上跑,尤其是涉及浮点运算时。

网友D:
一片fpga搞不定吗???

网友E:
FPGA 应用于电机驱动和控制最大的优点?
--------------------------------
个人感觉没有优点,增加成本而已

网友A:
FPGA 应用于电机驱动和控制最大的优点?
--------------------------------
个人感觉没有优点,增加成本而已
引用 网友E:
天,您知道么?

网友F:
如果是使用脉冲方式进行控制,比如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fpga更合适,因为使用Mcu来控制io端口反转有很多限制,
若是使用pwm或者模拟量来控制,并且需要运行控制算法,比如伺服驱动器,则使用mcu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