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卡丢失数据情况 求助

楼主(2012-09-03):
使用cotex M3的主控控制对TF卡的读写,首先在卡上的前几个扇区写入文件系统,然后接着写上10M的数据,接着对10M数据进行循环的读操作,有时候大概读1000次,发现卡上有32个扇区数据被清零了,有时候读10000次也没发现有数据丢失,这个数据丢失是偶然性的,我使用的TF卡使用的nand flash是TLC,请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TLC是质量最差的,可以换成MLC或SLC的试试
楼主先要确定这个丢数据的原因是卡本身,还是文件系统还存在BUG,或者TF卡硬件的读写信号等是否还不够稳定等。这种问题也只能是经过大量的测试分析,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