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是不是示波器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楼主(2012-09-03):
求教是不是示波器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A:
理论是这样吧,不过电阻要做大了,这探头的频响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B:
越大越好

网友C:
是。

但是,输入电阻大了之后,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比如说,二楼提到的频响问题。

网友D:
输入电阻阻值和频率响应是矛与盾的关系   怎样平衡是一门艺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考虑元器件的物理实现的话----比如大电阻就意味着大尺寸,大尺寸就意味着大寄生参数;
否则,频率响应是由输入电容造成的,理想的示波器和探头构成的信号通道,应该是阻抗无穷大,容抗无穷小,也就是电阻越大越好,电容越小越好。
因为原阻抗为零时,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就没有限制带宽的缺点了;
你用500MHz的探头(假设15pF的电容)测量10K欧姆的源时,带宽就远小于500MHz了。

网友F:
不是这样,有的测量需要阻抗匹配,有的测量对分布参数很敏感,这时都不能说阻抗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