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灯有时会烧坏

楼主(2012-09-03):
原理图如上,J3Y(S8050)驱动后面的发光二极管,但有时三极管总坏,但不是烧爆那种,用表测量,基极和发射极短路,请各位给分析下原因。后面的发光二级管我用的是现成灯带,当单独给灯带30V的电压时测得电流为160mA。单片机控制灯的亮灭,当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灯亮。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接30V电源?你的限流电阻呢?

建议把30V变到5V,然后再加限流电阻,阻值=(5-LED压降)/LED需要的电流

网友B:
发光管的工作电压一般只要一点几付,30V加在发光管上,发光管不烧掉才是怪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我简化了 实际上我用的是现成的灯带 上面已经串好了电阻 因为灯带就是30V点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光管那部分是现成的一个板子 上面集成了电阻,我就是想问下三极管这部分为什么会有问题,160mA对于J3Y来说太大了吗?还是30V太大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我简化了 实际上我用的是现成的灯带 上面已经串好了电阻 因为灯带就是30V点亮的
引用 楼主:

要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
从补充说明并结合常用的灯带出问题的状况来看,一般有如下原因:
1、灯带上的LED质量较差,在使用中光衰很快,这种故障在一些廉价灯带上比较常见。
2、灯带的散热不良或灯带使用环境的温度较高,造成LED工作在高温状态下,加速LED的光衰造成不良,这种故障在一些塑料管状、内部填充透明环氧树脂的灯带中比较常见。
3、灯带的使用过程中出现比较强烈的振动,造成内部LED晶圆芯线断裂。
4、灯带的30V驱动电源质量不良,一般这都是用开关电源驱动灯带的,如果开关电源质量不良,在输出30VDC的过程中出现尖端高压脉冲等,则LED容易出现过压烧毁导致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是J3Y三极管的参数,我想问下,我这个电路符合这些参数吗?

网友B:
160mA对于J3Y来说是不是大了,这个要看封装,如果是SOT-23、TO-92的封装,则稍微大了些,如果对于TO-220封装来说,则一般般。

你现在到底是灯坏了,还是三极管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三极管坏了,封装是SOT-23,就是我上面发的那个表格,Ic不是0.5A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超过了它的耗散功率 VCE是不是也超了?

网友C:
将电阻2K4变小为510欧

网友D:
耐压不够,打坏的。2K4的电阻能在基极产生1.8毫安的电流,一般的8050直流放大倍数都有100以上,也就是说集电极电流小于180毫安就能饱和,这时候三极管上功耗很低。

网友E:
先改成集电极驱动,再谈其他耐压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耐压不够?是Vce不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小的话岂不是更容易击穿基极发射极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耐压不够?是Vce不够吗
引用 楼主:

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那您说的 “也就是说集电极电流小于180毫安就能饱和,这时候三极管上功耗很低”这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哦 那您说的 “也就是说集电极电流小于180毫安就能饱和,这时候三极管上功耗很低”这应该怎么理解
引用 楼主:

集电极电流小于(基极电流×HFE)时可以饱和导通;
饱和导通时CE之间的压降VCE非常小,三极管的功耗主要是VCE×IC。

网友F:
看到LZ手绘的原理吓了一大跳,PNP管子若真那样接,烧得不单是三极管了,MCU一定也冒烟了。

网友G:
我也觉得是30V太高了,你看的这个文档太粗略,下个phlipps的S8085的文档你就可以看到,VCEO在开基极的情况下最大为25V,不知道你的灯不亮的时间有多长,在不亮的情况下,30V的电源几乎就全部加在了CE上,如果长时间的超标我想对三极管会有影响的。还有NPN的管子你是不是画错了。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最好的办法是测量,你量一下不导通的情况下VCE就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的。

网友B:
你的手册不是已经写了Vceo为25V了吗?

那还说啥?

另外,不代表手册上标注了最大可到0.5A,你实际就一定能接到这么大电流,这么大电流是有别的限制条件的,例如温升、散热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也就是说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功耗很小,我的这个电路不会超过0.3W?那集电极电流大于 基极电流XHFE时会有什么状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分析下为什么会冒烟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怀疑这一点,不过以前也这样接过,只不过是电流没有这么大,也就是几十毫安,刚才我测过了,测的时候灯有点亮光,是20多伏,如果灯不亮的话应该在28V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看来我得降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了,您有什么好办法吗,不改变灯带的前提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嗯 看来我得降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了,您有什么好办法吗,不改变灯带的前提下
引用 楼主:

将三极管改成耐压高一些的MOS管。

可以找找50V以上耐压,工作电流2A以上的那些MOS管型号。

网友H:
20楼,26楼正解,不过工作电流0.5A的管子带180mA是没有问题的,选个高耐压的管子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 我也觉得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有道理 主要问题是现在产品都已经安装好了,如果换mos管很麻烦,产品结构设计得不是很合理啊,我30V取得是一块板子上的电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电压通过LM2576转换成20V左右呢,这样没超过Vce,同时对灯的亮度影响也小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哦,也就是说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功耗很小,我的这个电路不会超过0.3W?那集电极电流大于 基极电流XHFE时会有什么状况呢?
引用 楼主:

会进入放大区,此时IC=IB×HFE,三极管VCE会自动变大以抑制IC继续上升,结局就是冒烟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嗯 有道理 主要问题是现在产品都已经安装好了,如果换mos管很麻烦,产品结构设计得不是很合理啊,我30V取得是一块板子上的电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电压通过LM2576转换成20V左右呢,这样没超过Vce,同时 ...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认为亮度可以接受,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是说图错了,不是吗?
图上三极管箭头向内,是PNP,
若真是这样不是真冒烟了吗?
还用分析吗

网友G:
三极管导通的时候VCE是多少啊?看各种文档看的头都有点大,从毕业就没看过三极管的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同样有点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图画的比较粗略,那个箭头标的是发射极电流方向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图画的比较粗略,那个箭头标的是发射极电流方向
引用 楼主:

天!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你说的和你想表达的恰恰相反,你那个箭头是表示集电极电流方向.

若那个箭头标的是发射极电流方向就真冒烟了.

还是谨慎点好,线路图上要严格禁止出现类似问题啊.

网友I:
请问这个电路你怎么把它关断呢

网友J:
基极1k电阻试一下,还是考虑换一个大一点的管子比如,中功率的管子。

网友A:
要么降低30V的电压
要么选个耐压60V的三极管

不过还是怀疑限流电阻,到底有多大?

网友K:
电流大烧毁的

网友L(2014-05-13):
三极管问题,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