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哥们指点下FPGA管脚分配的疑惑

楼主(2012-09-03):
第一次画PCB,用到了FPGA的芯片CYCLONE
这周肯定要交功课了~
然后要学习VHDL语言,搞定它的编程~大概一个月

1.管脚分配不好会造成FPGA编程复杂?

2.管脚分配会造成时序问题?导致不稳定。什么情况小会造成时序问题?怎么避免?

网友A:
1. 肯定的,分配的不好,有时候可能无法实现功能。
2. 肯定的。情况太多了。要避免就要好好研究一下各部分使用的管脚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
分配好管脚需要什么基础知识?相对其他单片机。
能否推荐一本入门的书?

网友A:
:)不需要。

参照开发板吧。

尽量使用XILINX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一堆开发板了:'(
可是没有FPGA的开发板啊~蛋疼ING。

PS:买的话肯定买和项目类似的芯片吧

网友A:
买XILINX开发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
在百度上搜索,结果搜到21ic的一个帖子,看了下,我有头绪了,也有点底了。

网友A:
:L不会是我的贴子吧?

网友A:
吧帖子链接,发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在论坛上搜索FPGA管脚,我看了看知道了大概。

21ic很强大的。
我前一段时间问一个高中同学,她是学软件的,叫她给我推荐一个学习arm、linux的论坛,结果推荐了21ic~~
要是没有21ic好多活我都不知道怎么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你个问题哦,用altium designer 可以让软件自动调整管脚么?怎么操作啊?
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从原理图里面更改,再UPDATA?

网友B:
1,电气特性要匹配。
2,分配时xilinx可以用planahead检查IO分配的正确。
等等

网友C:
GoldSunMonkey,为什么推荐用xilinx的呢

网友A:
GoldSunMonkey,为什么推荐用xilinx的呢
引用 网友C:
就像用东西,喜欢用更好的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在论坛上搜索FPGA管脚,我看了看知道了大概。

21ic很强大的。
我前一段时间问一个高中同学,她是学软件的,叫她给我推荐一个学习arm、linux的论坛,结果推荐了21ic~~
要是没有21ic好多活我 ...
引用 楼主:
。。。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再问你个问题哦,用altium designer 可以让软件自动调整管脚么?怎么操作啊?
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从原理图里面更改,再UPDAT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forgot

网友D:
先按你自己的想法,排一下,然后在Quatus II 里面验证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报错,就是没问题了

网友D:
如果管脚没有特别用途,就跟GPIO一样,差不多是可以随便摆的

网友D:
FPGA的管脚,都是按Bank来分的。对初学者来讲,Bank的意义是,不同的Bank,可以设成不同的电压。这个比MCU方便很多。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bank用同样的电压。

网友D:
Cyclone本身是个简单的FPGA,没有必要用其他辅助软件来排管脚。

网友D:
通常,合理的排管脚流程是:

1、在线路图上根据需要,把管脚排好。

2、把引脚信息导到QSF文件里面,在Quartus里面检查有没有错误。

3、PCB Layout,在Layout过程中,根据走线方便,调整管脚。

4、把调整好的管脚信息,导入到Quartus里面,看看有没有报错,不报错就没问题。

5、根据调整好的管脚,Update 线路图。

网友D:
楼主,看你样子是初学的,提示你一下,不急着发板子。

等VHDL写好了,仿真过了,综合也过了,再最后确定管脚,然后再PCB定稿。

另外,建议用verilog,不要VHDL。

网友E:
问:GoldSunMonkey,为什么推荐用xilinx的呢
答:就像用东西,喜欢用更好的一样。

;P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在学习quartus 2的使用中了,我使用altium designer作图的。

现在公司很着急这个项目,估计会先投版然后再去做软件。

网友B:
FPGA的IO分配有不少讲究:
1,跟时序相关的
2,跟相互间干扰相关的
3,数据IO左右两侧,控制IO上下,这是跟FPGA结构相关的。

水不是像表面上那么浅。
IO的学问多呢,驱动能力,阻抗匹配,沿的斜率,电气特性,offset timing

网友A:
FPGA的IO分配有不少讲究:
1,跟时序相关的
2,跟相互间干扰相关的
3,数据IO左右两侧,控制IO上下,这是跟FPGA结构相关的。

水不是像表面上那么浅。
IO的学问多呢,驱动能力,阻抗匹配,沿的斜率,电气特性,off ...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再问你个问题哦,用altium designer 可以让软件自动调整管脚么?怎么操作啊?
还是只能一个一个的从原理图里面更改,再UPDATA?
引用 楼主:
看我找人替你回答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729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