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量温度

楼主:
买的热电偶测温表 我用手抓住也能测量出来温度
手上的电压信号不会干扰热电偶的信号吗
这个东西电压很小的啊
手放到红线的位置

网友A(2012-09-03):
买的热电偶测温表 我用手抓住也能测量出来温度
手上的电压信号不会干扰热电偶的信号吗
这个东西电压很小的啊
引用 楼主:

热电偶传感器外部一般包裹了一个保护层。
电压信号要有参考地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
人体的生物感应电势更小,阻抗很大。

网友B:
就你身上那点电,刚握上去时也许有点干扰,但马上就没了

网友C:
热电偶的内阻如此之小,你那点干扰根本就忽略

网友D:
干扰不能忽略的,人体感应的50Hz电压还是很高的。
关键是仪表内部有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热电偶输入端应该是运放 运放输入阻抗就高了把
这样虽然人体电阻高 相对运放来说也不高了

楼主:
但是热电偶输入端应该是运放 运放输入阻抗就高了把
这样虽然人体电阻高 相对运放来说也不高了
至于电压信号的参考地 他这个就是电路板上的地 当我用手抓住两根的时候 人体电压在上面能形成回路的

2# yewuyi

网友E:
共模干扰非常差的表会有干扰

网友A:
但是热电偶输入端应该是运放 运放输入阻抗就高了把
这样虽然人体电阻高 相对运放来说也不高了
至于电压信号的参考地 他这个就是电路板上的地 当我用手抓住两根的时候 人体电压在上面能形成回路的

2# yewuyi  ...
引用 楼主:

一般热电偶输入端的放大部分都是差分放大方式的,人体生物感应电压施加到信号中是共模信号,这也就是我在2楼说了的参考地的意义。
差分放大对人体感应这么一点共模干扰不会太在意的,除非电路搭的实在太臭,那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