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零电压损耗开关?

楼主(2012-09-03):
刚看到的一资料,说零压降损耗开关,资料的我给转载了,大家看看后,给些意见的啊。。。

PI33xxZVS降压稳压器
降压稳压器的关键要求通常是尺寸和效率。由于印制电路板面积弥足珍贵,没有谁愿意分配额外的空间给功率设计方案。此外,由于单片机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不断推陈出新, 电路板设计方案也不断升级,尽管功率有所增加,但产品尺寸却不能增大了。因此,高密度稳压器便顺着最新IC集成技术、MOSFET封装工艺的改良而不断发展。 纵使这样, 这些稳压器还是无法满足新系统的应用要求. 尤其是系统内部的功率密度正日益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开关损耗阻碍稳压器MOSFET的内部性能。同时,需要更高的V(in)/V(out)转换比例及更高的开关频率。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只能期望些微的性能提升。 Picor引入一个高性能、高度集成、软开关降压稳压器平台, 可高频工作,大幅度地降低开关损耗,提高效率。PI33xx采用零电压开关(ZVS)拓扑允许在更高频率和更高输入电压进行操作,而且不会牺牲效率。同传统稳压器采用的硬开关拓扑相比,零电压开关(ZVS)拓扑是一种软开关拓扑。同传统稳压器相比,PI33xx的软开关技术具有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密度性能。零电压开关(ZVS)拓扑通常是成就高性能隔离电源的因素。在PI33xx内部集成零电压开关(ZVS)拓扑,实乃业界首创。 图1给出PI3301(PI33xx系列产品的3.3V版本)与业界常用高密度稳压器对比的效率性能。PI3301采用零电压开关(ZVS)或软开关拓扑,而竞争产品则采用硬开关拓扑,图1中给出输入电压分别是12V、24V和36V时的效率性能。从图1中的对比可以看出,硬开关稳压器在较高输入电压时效率退化。这个效率退化是硬开关拓扑中开关损耗带来的直接结果。 PI33xx系列产品工作频率在1.5MHz以上,是传统高密度稳压器的2~3倍。在更高的频率工作不仅降低无源组件的尺寸,而且降低外部滤波组件的尺寸,并允许对输入瞬态和负载瞬态做出快速动态响应。

图1:Picor PI3301 Cool-Power ZVS降压稳压器与竞争产品的效率性能对比。
PI33xx内的零电压开关(ZVS)开关拓扑 图2是对传统降压拓扑与采用零电压开关(ZVS)拓扑的PI33xx进行直接对比。首先,常用的方法是在完整开关周期起始处(图2中黄色竖条表示),高端MOSFET得到指令而导通。在导通之前,有电流流经输出电感器和同步MOSFET。为了避免两个MOSFET的交叉传导,在关闭同步MOSFET和开启高端MOSFET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

图2:PI33xx降压拓扑与传统产品的对比。
PI33xx之所以能够解决传统稳压器的高导通损耗问题,是因为在高端MOSFET导通之前,避免高电流体二极管传导;使高端MOSFET的漏极-源极电压为零或接近零,而且不产生高电流尖脉冲或有破坏性的振铃。针对Q1的零电压开关(ZVS)动作,在Q1导通时可以消除米勒效应,允许在导通时使用更小的驱动器或更低的栅极驱动。 通过改进开关拓扑,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小的尺寸,实现对更高电压的稳压。通过PI33xx中的零电压开关(ZVS)拓扑, Picor为工程师提供了一款高性能降压稳压器,可以将36Vin直接调节至3.3V,另外,导通时间最短20ns,支持36:1的高比率转换,这是传统硬开关高密度稳压器所难达到的。 Picor Cool-Power ZVS 降压稳压器非常容易使用。只需输入/输出电容, 和一个输出电感就是所有需要外加的元件,无需外部参数设置。引脚对引脚兼容, 可很容易的转换更高或更低电流的元件, 只需 以 “拿掉-贴上”的方式布线。如果另有其他功能, 增加不同应用的灵活性。

图3:Picor Cool-Power尺寸大小和与同行产品转换效率对比。

网友A:
虽然看到了导通时的零电压开的实现. 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功耗, 提高效率.
但是关的过程中没有看到零电压关的过程.

网友B:
根据以前学到的知识,感觉零电压关一般是达不到的

网友C:
这是你不知道而已,他是利用的谐振,在负压往正压上升的时候开启,你说是不是0电压

网友D:
真的能实现0消耗?

网友E:
不太懂,求解!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感觉适用于高压、大电流场合。

网友G:
楼主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H:
提出了谐振参数的设计原则,通过合理化假设,对其消除的开关损耗和辅助换流电路引入的损耗进行了分析。学习了

网友I:
没有绝对的零电压吧,呵呵,先了解了解

网友J:
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吧,肯定有损耗

网友K:
理想状态下会出现零电压损耗吧,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的吧

网友L:
零电压开关(ZVS)拓扑是一种软开关拓扑,很不错的,低功耗设计是大势所趋

网友M:
应该是软开关技术的一种把!!!

网友N(2012-10-06):
PWM开关电源按硬开关模式工作(开/关过程中电压下降/上升和电流上升/下降波形有交叠),因而开关损耗大。高频化虽可以缩小体积重量,但开关损耗却更大了。为此,必须研究开关电压/电流波形不交叠的技术,即所谓零电压开关(ZVS)/零电流开关(ZCS)技术,或称软开关技术,小功率软开关电源效率可提高到80%~85%。20世纪70年代谐振开关电源奠定了软开关技术的基础。随后新的软开关技术不断涌现,如准谐振(20世纪80年代中)全桥移相ZVS-PWM,恒频ZVS-PWM/ZCS-PWM(上世纪80年代末)ZVS-PWM有源嵌位;ZVT-PWM/ZCT-PWM(20世纪90年代初)全桥移相ZV-ZCS-PWM(20世纪90年代中)等。我国已将最新软开关技术应用于6kW通信电源中,效率达93%。

网友N:
主要作用就是降低能量损耗 还有一种为零电流开关 找了一篇** 你看一看 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给出的补充解释的,资料也非常不错的,我收下啦

楼主:
我结贴了,谢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的啊

网友O:
由于功率半导体器件在开关过程中,器件上同时存在电流、电压,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开关损耗,如果开关电源中开关管和输出整流二极管能实现零电压开关或零电流开关,则其效率可以明显提高。但是零电压损耗理论上存在,但是实际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