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4编译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03):
第一次使用ccsv4,编译的时候一直报错,求助!!CCSv4调试中报错: Debug Assertion Failed file:isctype.c line:56 Expression:(unsinged)(c+1)<=256。有没有人碰到过啊,求助。。。

网友A:
你这个错误应该是变量类型溢出了,提示是表达式中unsigned类型应<=256

楼主:
2# figo20042005 我用的是一个示例程序,没定义变量,#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

网友A:
那看下你的配置有没有问题,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B:
我之前试过,CCS Debug 大容量MSP430编译可以,几k Flash 的编译会报错,显示溢出

网友C:
用的什么类型的单片机?

网友D(2014-02-11):
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4-04-09):
请问楼主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E: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F:
这好像是配置的问题,你打开printf这个函数仔细看一下,看能不能将char类型设置默认为无符号,或者将传输进去的参数改为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