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这个可控硅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2-09-03):
空载时电压输出正常,带上40W灯泡就不正常了,电压只有一半,发热还严重,而且好像会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了,不知道咋回事,请帮忙分析一下,用的是BTA24-600B

网友A:
电压只有一半?

网友B:
这个和你的电源电路有关,给出完整的看看吧
另外,查过零信号,以及触发信号,是否同步?
可以搞个隔离变压器,用示波器 看信号 。
估计你可控硅只开了一半
空载正常,用可控硅,即使你不导通,也是有电压的。所以你说的空载正常不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电平去触发,整个周期一直开着的,一直给HEAT口低电平,BTA24可是24A那,为何带40瓦灯泡都发热严重呢,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前面的IN就是220V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我把驱动电流那里调到了100ma,量灯泡两端电压还是120V多点,我把图贴上,前辈帮忙分析分析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而且我把驱动电流那里调到了100ma,量灯泡两端电压还是120V多点,我把图贴上,前辈帮忙分析分析哈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控硅只能半导通。触发信号的方向跟220V的方向只有一半是一样的,也就是220V转向后,可控硅关断,再转向时,导通,就这么循环。

网友B:
换光耦吧MOC304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了,我刚也看了下波形,只有一半,这个是不是得改成半桥共地就行了?

网友B:
再说了,如果你不调光,干嘛要用可控硅呢?继电器不好吗?

网友B:
共地,你的隔离开关电源 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且不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硬件不行,我也是抄了别人的板子,但是没有全抄懂吧,开关电源部分没抄,惭愧!!,有何补救措施没?能再现有基础上改改先测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有调功的,只能怪自己这方面太差劲了

网友B:
1:如果不调压,那改继电器驱动
2:或者用MOC3041 光耦驱动可控硅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真要用可控硅,就有MOC30XX,网上相关电路和资料一大把。提醒一下,可控硅两个极不能弄反了(没搞懂为啥不能反接)。

网友B:
还得注意下另外火线端接个电阻 搞个PC817 采样过零信号,根据过零驱动30xx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jjjyufan前辈

楼主:
真要开贴求各师傅了,两位谁收俺做徒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琢磨 了很久,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半一样,220V转向后就不一样了,您的这个方向指的是?我门机对T1有电流不就可以维持吗?请详细解答啊,多谢

网友C:
真要开贴求各师傅了,两位谁收俺做徒弟吧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菜鸟!瞎说说,等大侠发表意见。你那个GND是什么意思?零线或者火线接地?5V和GND肯定是没有隔离的。

网友D:
请仔细看看可控硅的数据手册,有3象限和4象限的区别,大部分是3象限的。
请参考洗衣机或者电风扇的电路,控制极G和T1之间要加固定的负电压才可以保证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个GND就是5V的地,不是G和T1间有触发电流就可以维持导通吗?我糊涂了,可控硅手册看过无数遍,但确实没有彻底明白过,一直半懂半不懂得

网友E:
看附件P8,你确认你的SCR是4象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的意思,我的这个是3象限可控硅?我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句话没看明白,“但是,请注意模式IV只保证BCR08AS及BCR1AM。”

网友F:
可控硅发热?挂40W的电灯都能发热?不解

网友G:
这种接法,双向可控硅只能工作在一个半周。双向可控硅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这个触发电路只能使双向可控硅中的一个“单向可控硅”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能具体一点吗?半个周期导通是怎么导通的,半个周期不导通是为何不导通的,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这句话没看明白,“但是,请注意模式IV只保证BCR08AS及BCR1AM。”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模式IV只保证这2个型号能用,其它型号你就用模式1、2、3吧,不要用模式4,OK?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试试把GND跟5V对调,8550C、E脚对调看看

网友E:
另外你负载不是感性负载,R13和C7试试取消掉或换成更小的电容和更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惭愧,原来是两个型号,晕,谢谢耐心解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板也是这么接的,不过他的开关电源是半桥,所有地都是共的,这样难道就可以工作在四象限了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首先我是针对你给的图,原板怎么接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从你的说法对方的原图是半桥,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另一个“所有地都是共的”我是否应该想象成是开关电源的初次级的地是相连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猜测对方的原先设计可控硅应该是工作在第一象限

网友E:
另外你就没想过实际搭个电路试试可控硅的特性么?不过记得带护目镜,炸几个SCR是很平常的: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试过很多了,之前没有怎么深入过,只要工作正常就没去研究,现在我改成8050驱动,共5V,工作在2,3象限,多谢各位指点,看来得加强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分析的没错,不过我还是不太理解,原板只工作在第一象限,那不是有问题?测了功率正常呀,原谅我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