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MCP2551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2-09-03):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1、8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0殴的电阻与+5v连接,其作用是什么?
2、C42、R61、R60、R58、R59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 8脚是设定睡眠模式的, 通常是接地方式. 为什么要通过一个0殴的电阻与+5v连接,纯粹是为了调试才有这两个电阻. 应用中直接接地, 或者用 IO 来控制起来.
2、C42、R61、R60、R58、R59的作用是什么?
R58、R59 是终端电阻, C42、R61、R60、仅仅是在面对共模噪声起一些抑制作用, 其实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B(2013-05-23):
0欧姆的电阻相当于导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