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控制电路中,什么情况需要用光耦?

楼主(2012-09-03):
请问电源控制电路中,什么情况下要用到光耦,什么情况可以不用?如下图,一个用了一个没有用隔离,谢谢!(pmos管符号选错了。)

网友A:
增加光耦,主要还是为了输入端与输出端实现电气隔离,提高抗干扰能力。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比较理想就可不用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但是这两个控制信号都是从同一个单片机的IO出来的,为什么就有一个加一个不加呢?

网友A:
两个电源的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