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se里画特殊形状的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2-09-03):
比如想画个弧线形的焊盘,要在哪个层?toppaste还是topsolder?

网友A:
看到标题想进来给你解答,看到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答了

楼主:
看到标题想进来给你解答,看到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答了
引用 网友A:

额,我现在是在topsolder上加一层toplayer,这样可以吗?

网友B(2012-11-13):
我也没有画过啊

网友A:
额,我现在是在topsolder上加一层toplayer,这样可以吗?
引用 楼主:
topsolder在toplayer上面   不论你先画哪个  你要搞清楚实际做出来的东西对应的是哪个层

网友C:
用导线边框,里面填冲,再用助焊层叠上去。我是这么画的

网友D:
嗯,楼上的方法。

网友E(2015-04-15):
引用 网友C:
用导线边框,里面填冲,再用助焊层叠上去。我是这么画的

导线边框怎么画?直接在pcb中画一个我想要的形状,然后填充,再做成封装,这样刻制出来后能导电吗